楼主(2012-06-16):
我们的单项电机的启动电容为什么经常损坏啊?求帮忙哦!

网友A:
配置的是否合理?
多大电机?电容多大的?

网友B:
买到劣质电容了,以前买的CBB电容外壳里是用环氧树脂封装的,后来买的也经常坏,解剖一个一看里面是用石蜡灌封的

网友C:
单相电机都这样的,常坏。有时新电机,几个小时就完了。多数都是启动电容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到劣质电容了,以前买的CBB电容外壳里是用环氧树脂封装的,后来买的也经常坏,解剖一个一看里面是用石蜡灌封的
便宜无好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到劣质电容了,以前买的CBB电容外壳里是用环氧树脂封装的,后来买的也经常坏,解剖一个一看里面是用石蜡灌封的
便宜无好货

网友F:
电容换个耐压高点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电机电容一般是630v的,想要耐压高的不好买,

网友G:
1.  电容质量有问题  2.电容耐压值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换个耐压高点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买个高点的耐压试一试!

网友H:
单相电机启动电容耐压在250V以上即可,关键是电机要和电容要相配,不能小,可以略大一点,大小都会影响电机的转速。我厂即是启动电容的生产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单相电机启动电容耐压在250V以上即可,关键是电机要和电容要相配,不能小,可以略大一点,大小都会影响电机的转速。我厂即是启动电容的生产厂
请讲一下如何匹配  想知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