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个电工公式

楼主(2012-06-16):
最近要考试因为这几个公式基本用不到我忘了 所以求下。第一个公式 是 S P Q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是已知电机功率800KW 功率因数是0.8 怎么选择合适的变压器 求这个公式 知道的说下 谢谢

网友A:
我也说不出来;
但想问一下,“电机功率800KW”,是指单台电机的功率,还是多台电机的功率之和;看表述可以认为是单台功率。

楼主:
是单台
内是一台计算题 就是 给电机功率 和功率因数 求变压器。 考试范围 单位没给计算题的比较悲催

网友B:
上百度搜一搜

网友C:
第一题是功率三角形,S是视在功率=斜边;P是有功功率=长的直角边;Q是无功功率=短的直角边。

网友D:
哈哈,4楼的鼓鼓掌,赞一个。答对了!

关于第二问,变压器的选型是按视在功率计算即可。要留有一定的工程裕量。一般的取1.2-1.5倍。

S(KVA)=(1.2-1.5)*8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