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有一台11KW9200德力西变频器维修,在修复好一路驱动电路后在不上模块的情况下报(L.F??)逆变模块故障,我把驱动检测电路A316J14脚16脚短接后还是报故障,请问在不上模块的情况下怎样解除逆变模块保护故障

网友A:
将A316J的第6脚与CPU连接线割断!驱动电路所有A316的第6脚都是并联在一起的!

楼主:
谢谢楼上了,我昨天发现和A316J3脚连接的一个贴片三极损坏,3脚是A316J的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