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我单位有两台6KV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系统刚刚由原老式的插件式励磁改造为微机励磁,开启后,其他都正常,就是定子电流比原来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
原来的时候,功率因数调至0.95,定子电流在280A左右,改造后,功率因数达到0.99,励磁电流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定子电流达到295A左右,查电度表发现耗电量也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那是励磁比原来的大呗,磁场比以前强了,电枢电流自然要大(相同运行状态比较)

楼主:
可是显示励磁电流没有大的变化呀

网友B(2012-10-15):
机械负荷有变化吗?如果负荷不变, ,耗电就应不变,反之亦反,改造后,励磁电源谐波含量高了,也许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