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本人初学接触到SMOV指令:如(D10) = K9876,(D20) = K4321。请教指令执行功能:SMOV D10 K4 K2 D20 K3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k2”是指“k4”对应“D10”值的“98”吗?为什么?“k2”在这里怎么理解?

网友A:
看了一下台达ES2的编程手册,二者的SMOV指令应当差不多;
K2可以理解成传送两位——K4指定从何处算起,K2指定传送的位数(到何处为止)。
这是在BCD模式下的情况。

网友B:
不是的
应该是BCD码,k2指的是几位,k4是右起开始的位置。

网友C:
该指令执行的时候,会自动转成BCD码,k2指的是从D10中移动几位,k4是D10右起开始的位置,K3是指D20中右起的第几位。完成移位后,自动转换成二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