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本人在维修一台5.5kw的LG变频器时,检测驱动静止状态下负的截止电压,测量时发现A316J输出负压为-4.7V.A3120输出负压为-10v,检测完后以为是电源有问题,将电源检测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换几个光耦还是如此。正好又接到一台LG同型号变频器维修,只是开关电源坏了,修复之后,测量驱动负压和本人原来修的一样。本人不解的是这么低的负压对光耦的截止会不会有影响。运行状态下检测交流电压上三桥为13V左右,下三桥为10V。

网友A:
负压的最低推荐值为-5V,典型值为-7.5V左右。实测-4.7V,对截止影响应该不是太大,但-10V和-4.7V的负压值偏差过大,是否影响到截止至导通(或导通到截止)的转换时间?最好是一致点比较好啊。

楼主:
LG IS5变频器维修疑问
谢谢老师的详细解答。更换光耦之后,装机,带负载三相输出都平衡,没有问题。不过,负压确实有点低,刚开始心里确实没谱。可能LG这一款就是这样。希望有修到同系列的帮忙确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