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各位老师:
   现在有一台仪器,每次测试完后就通过RS232丢出600 个BYTE的数据,请问PLC能否接收到呢,要用的话使用什么指令呢,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 PLC,谢谢!

网友A:
用RS无协议指示令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
    现在有一台仪器,每次测试完后就通过RS232丢出600 个BYTE的数据,请问PLC能否接收到呢,要用的话使用什么指令呢,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 PLC,谢谢!
600多个字节的数据啊 有点够呛啊!

楼主:
是不是对串口也有要求的呀,我用的是Com1口,用串口软件去调试接收与发送数据,但是什么也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