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电位器;

楼主(2012-06-16):
这是公司一台制带机上用的电位器;它是利用变频器的直流10V的电压外接一个电位器;利用这个外接电位器调直流10V之内的电压来给图片上的电位器加压;然后图片上的这个电位器去控制磁粉制动器以达到带子的松紧平衡;现在的问题是图片上的电位器的工作原理我不是很清楚;我想图片上的电位器得到的电压越高其电磁力越大;现在不管电压是10V还是0V图上的电位器的磁力都一样;我猜应该是电位器坏了;请各位帮我参考参考

网友A:
用万用表能量出来

网友B:
电位器有没有坏,可以用万用表来判断

楼主:
这个电位器我拆开看了,里面有个电刷,请问这个电位器通电了会产生磁力,吗,如何测好坏

网友C:
你自己都说了是【电位器】!既然是电位器怎么你“产生”磁力呢?用万用表即可测量啊!

楼主:
万用表测了,是好的,这个电位器里面有两个电刷,这个电位器的磁力是我猜测的,因为之前用手拉…拉杆比较沉,可以工作,现在用手拉比较轻,没法工作,

网友C:
是不是内部的动作部分已经断裂?拆开检查吗?

楼主:
是啊,内部伸缩拉杆的电刷把沿壁都磨花了,可测出来还是好的,郁闷啊,测出来最大是10最小是0

网友D:
可能是压碳刷的弹簧片断掉了。这样碳刷接触不上就是最大电阻值。同时也碳刷没有压力,也就是轻轻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