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一款欧姆龙温控仪,销售商给配了一支PT100热电阻,安说明书接在A与B之间(设置参数为2,用于PT100),,显示报警连线错误,后改为B与B之间(设置参数为5,用于热电偶)运行正常,想不明白。

网友A:
楼主好:PT100是铂电阻,该传感器是三个引线的。有一个是补偿线,您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其电阻的阻值,有两颗线的阻值是95—100Ω 之间的。那么另一颗就是补偿线了。

网友B:
这个好办,你找制造商的技术支持问下,是说明书写错了?还是传感器给错了?铂100可比热偶贵多了。

网友C:
说明书写错了。

楼主:
说明书没错,两台同样温控器,先装的一台用的是带补偿的三线PT100,使用正常,后装的用的是两线PT100(室温电阻120Ω 左右),在同样的设置下,两根线在三个端之上怎么接都不行,只有设置为热电偶时,接BB两端子才显示正常。

网友D:
热电偶是测电压,PT100是测电阻,工作原理不一样

网友E:
偶认为,虽然运行正常,但是测温不正常,也就是温控器不报错了,但是显示的温度仍然是错误的,因此还是要把设置于实际对应起来。
三线制热阻实质上于两线制热阻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热阻引出线的末端把一端的引出线上有焊接了一根线而已,目的是消除线缆传输过程中周围环境温度对线缆导线电阻引起的变化,因为热阻测量的温度是电阻值,所以若传输线缆的电阻变化其就无法准确的显示被测点的温度,所以需要三线制来传输。
如果线缆在铺设中没有三线只是两芯可以再温控器末端把随意一根线引出一根线作为三线制进行连接,若现场线缆是三线制则可以再热阻接线端任意一侧接入两根线。

网友F:
就是7楼所说!

网友G:
找销售商直接商量
皮带输送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没错,两台同样温控器,先装的一台用的是带补偿的三线PT100,使用正常,后装的用的是两线PT100(室温电阻120Ω 左右),在同样的设置下,两根线在三个端之上怎么接都不行,只有设置为热电偶时,接BB两端子才显示正常。
从回复看,应该是两线制的PT100热电阻,楼主说:“两根线在三个端子上怎么接都不行”。不知楼主是否按三线接过,即热电阻两根引线分别接至A.B端,再用线把两B.B短接了,把设置由5改回2试试。

网友I:
专业的PT100铂电阻.
电话:0550-7035187
http:tkgkyb.com
qq:317300884

网友J:
可按7楼所说试试看。

网友K:
三线,与两线是有差别的。。。。。

网友L:
7楼说得不错...
一般标号为 A B B- 如用两线式的..一根接A 另一标接上B及B-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特别是7楼,待设备停机的时候我试一下,因为是生物发酵罐很少有机会试机。

网友M(2013-04-19):
1. 热电偶 是电信号输出
2. 热电阻 是电阻信号输出
3. 常温下 热电偶 电阻基本为零 热电阻以PT100为例子,26度的常温电阻应该是 110.01欧姆
4. 热电偶肯定是两线的 要不就是4线(双只)
5. 热电阻一般是三线的 两根颜色应该还是一样的
跟多资料可以访问专业热电偶网站:www.zs-sunway.com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