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2-06-16):
一只信捷PLC输出点常输出了怎么回事?已换了晶体管没有用,输入不管用了,所有的输出全断开它还输出。

网友A:
PLC 的这个输出点坏了。

楼主:
这个点坏了是什么意思,现在是没有输入它也输出呀,但是输出的灯是不亮的,负载上常输出了,要怎么样维修?

网友B:
是所有点是这样,还是只有一个点是这样,如果是一个点,那你以前有没有用过,如果用过那还是这个点的问题,如果是你没有用过或所有点都是这样,那是你的接线问题机会率在一点。

网友C:
应该是输出点坏了

网友D:
输出点坏了,我前天都还犯过低极错误,烧了一个晶体管的输出口。
坏了点,就换一个端口就是了,没有什么修的。

网友E:
输出点烧粘了;

网友F:
那点坏了 就换个别的 呗肯定有富余啊   修啥 啊

网友G:
粘点了,换个点吧
上次烧了个欧姆龙的继电器点

网友H:
这个应该好搞!
只要把对应的点换成其他没用的点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线呀
楼主说的没线还是没钱?

网友J:
先清零下  不行再检查外电路

网友K:
就是这个点的触点坏了,换另外(备用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