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12-06-16):
本人有一台台达VFD-B30KW变频器,开关电源出振荡慢的现象,在没接开关管的情况下测G、S极之间大概两秒钟万用表的指针摆动一次。装上开关管,在电源上串上灯泡,几秒钟灯泡就发亮。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处理?(2842已换新)

网友A:
负荷过重或有短路。

楼主:
没带负载,开关管没装,两秒摆一次是不是太慢了

楼主:
咸工在吗?很想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B:
不装开关管两秒摆一次是正常的,灯泡亮应该也是正常的,目前看这个电源应该是正常的,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检修它?

楼主:
谢谢4楼的回答,不知是我没写清楚还是你没看清楚,直流电源上串接的灯泡发亮也算正常这我有点不明白,难道你的开关电源上维修时串上灯泡都是会亮的吗?我维修这个电源是因为这个电源是因为这个电源工作不正常,刚开始有点电压输出一会儿串在开关源上的灯泡就亮起来了,负载检查了没发现有短路现象,把开关管拆了测S、G极间的电压摆动很慢,别的电源一秒摆两次或更快,而这个两秒摆一次,所以我就认为会不会振荡频率不对导致的,还是其它原因,请各位在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C:
你把这个二秒一次的理解为振荡频率?台达机的起振电阻偏大,你会发现电源是好的,上电后好几秒才会有显示。减小这个电阻可加快显示时间。从你不太专业的描述来看,个人感觉变压器或原边RC回路故障可能性大点。

楼主:
谢谢7楼的指点!我再试试看

网友D(2013-12-04):
这是在电源振荡电路在间歇起振,用的是整流后串电阻的电源,一起振,电源电压被拉低,停振,然后电压升高,再起振,不停循环,可能2s左右一个循环。     当接上电源管,形成反馈电源给振荡电路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E:
你只要测试次极输出的各路电压正常就行,没必要管它几秒摆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