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我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关于数据的问题。
也就是32位有符号二进制和无符号二进制,还有16位有符号二进制和无符号二进制。请问一下 他们有哪些区别?

网友A:
值域的差异:16位无符号:0~65535  有符号:-32768~32767

32位同理。

网友B:
好多书上面都有写,你可以参考 一下。

楼主:
谢谢你们哦~ 还有就是触摸屏里设置数据类型。16位BCD码跟16位无符号二进制有啥区别?啥时候该选BCD?啥时候选无符号二进制?

网友A:
BCD码就是用16进制来表示10进制数。

例如10进制数  10   其2进制就是1010
BCD码  10    其2进制就是0001 0000

差别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