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大家好,我是新手对变频器不是很了解请高手指点。我公司才安装一台潜水泵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变频器的型号是ABB ACS510-01,现在需要恒压供水,变频器参数如何设置,线路要改动吗?那位有图纸最好,谢谢。

网友A:
看看说明书上有

网友B:
有说明书么?

网友C(2012-11-28):
上网搜索仔细阅读因为潜水泵是自动还是手动是远传压力还是4-20MA都不知道压力表量程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