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各位师傅,    一电机断路器跳闸..一摸断路器很烫..过1分钟后才推上去..又跳了.. 量接触器输出 线圈电阻为1???
到电机处,操作工启动电机..听到嗡嗡声..没引起注意.拆下盖. 测量还是为1?  电机很烫..判断烧掉...再仔细一看..V相线外皮烧掉,铜丝已烧红还是断的(自己判断是烧断的).,接上线.推上断路器.居然是好的..无语..
    在启动时听到嗡嗡声没引起注意..缺相啊..但为何测量是1??是因为接线柱上的铁锈么??
 难道非要用摇表摇相间绝缘,对壳绝缘来判断电机是否烧掉??
还请各位师傅指导.....

第一次在接触器下测量相间电阻为1  即为无穷大..
因为电机接线处电线绝缘皮烧掉问题 今天重新接了下..电机为三角形接法  7.5KW  相间电阻为3欧..
看来还是测量时不细心..是因为接线柱铁锈的原因..在测量时要用表笔使劲划几下接线柱才有反应..才测量到正常电阻..
还是经验不够啊...谢谢各位..

网友A:
线都烧断了,难道电机线圈电阻还不是无穷大吗?你认为应该是多少?

网友B:
楼主,仔细检查一下,才可以知道怎么情况!

网友C:
一点点量,别着急

网友D:
在启动时听到嗡嗡声没引起注意..缺相啊..但为何测量是1??是因为接线柱上的铁锈么??

你测的是哪里的电阻为1

网友E:
   量“线圈电阻为1”,是指1欧么?
   因为导线已断掉,而呈现导通,而产生疑问吗?

   如果我理解无误,那可能是导体烧断处有轻微接触,而接触点很小,通过大电流时有较大压降、或者因电机通电震动而出现时断时通,使电机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时两个线头靠在一起,所以是一欧,合闸后电流大两个线头是靠在一起又没压紧,此处肯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