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6):
我用这样的程序来控制一台伺服电机:
反复读取电机编码盘的位置,并把读到的值作为新的定位目标。

我本来以为:当我用手拧动电机,它会跟着我的手转动(因为编码盘位置变了,而且它随时跟着编码盘动)
可实际结果是:虽然电机轴能跟着我的拧动转动,但是非常吃力,我得拧半天才能动一点。而且,轴总是往逆时针方向转。就是说,如果我往逆时针方向拧,多拧一会它会转过去一点。但是如果我往顺时针方向拧,怎么拧它都不转过来。

请问怎么会有此现象呢?

如果手头有伺服电机,也不妨实验一下。

网友A:
伺服电机已经给了励磁信号了吧,就是SRV-ON   所以你拧的时候它会有相反作用力来保持当前位置,如果硬拧可能会产生报警.
如果伺服电机型号不带刹车,断掉电拧也会比较吃力(在松下A5上体会过)

网友B:
伺服电机不可以被动转动的。其它电机也是一样,被动转动都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