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7):
请高手的指点,如何实现两台伺服电机的同步控制,它的力矩要输出相同大,防止收线的松动。

网友A:
那就尽可能的机械连动

网友B:
既然要实现同步,为什么要用两台呢?用万向节,同步带。就能完成。

网友C:
安装位条件允许的话,尽量用一台

楼主:
先谢谢各位!因为这个设备是用在钢帘制绳机(捻股机),是双牵引,信号给定是编码器。困难总是有的,我相信解决方案肯定会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大家一起努力吧,一起分享吧,只有这样我们的技能才会不断的提高,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D:
与楼主一样,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E:
用同步定位的模块,,,速度一致,相当于双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