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7):
各位前辈:在学习PLC的实验中遇到二个问题:
1、用拨盘开关设定计数器的预置数,通过编程软件监视功能观察,个位数输入是正常的0-9,十位数拨盘设置1时,显示是16,2时显示是32.......,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2、想通过数码管观察计数器的实际工作状态,但是输出显示的数值是预置数值,而不是实时数值。有什么办法可以显示实时数值。
谢谢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好像是你的指令不对

网友B:
楼主请问你那拨盘开关在哪里可以买得到的?

网友C:
用BIN指令

楼主:
拨盘开关很好买啊,给你个淘宝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192922456。我用的就是这一种,不过是在旧的温控表上面拆下来的。

网友D:
三菱PLC己经慢慢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好多指令都不记得怎么用了的。
不过用拔码开关,还真不如用一个文本或触摸屏划算。

网友E:
卖电子原件的很多都有拨码开关

网友F:
随着文本的推广及价格的降低,拨码开关对于PLC来说距离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