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指令采样时,波动太频繁。

楼主(2012-06-17):
SPD指令采样时,波动太频繁。如图
我将SPD的S2加大会不会改变波动大的问题。

网友A:
你的外部信号是不是很稳定?

楼主:
是的。外部信号就一圈就1个脉冲,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并并检测40个,停止一下。这样就造成检测的很波动。

楼主:
码盘上就一个脉冲信号。这样是不是有误差。

网友B:
用光电开关。高速效果要好很多,接近开关速度快了反应不过来。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搞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