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7):
互感器二次侧接地是为了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因为一旦绝缘损坏是高压窜入低压时,对可能在二次回路工作的继电保护人员和运行人员有危险,同时,二次回路绝缘水平低,若不接地,使绝缘损坏更严重。

        从理论上讲,二次侧任何一项断头或中性点直接接地都可以。发电机的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大都采用b相接地,也有采用中性点接地的。采用b相接地的主要原因有:

       (1)有的地方用两只单项电压互感器接成v/v型作为三厢使用。为了安全,二次侧要接地,及地点通常采用两个绕组的公共点。为了接地方便和对称,习惯上总是把两只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绕组的首端分别接在a

相heb相上,而把公共端点接在b相上,于是就成了b相接地。

        (2)采用b相接地可以简化同期系统的接线。因为,如果三组单项互感器一组采用Y,y形中性点接地,一组采用V/V性b相接地,在进行同期操作时则必须采用隔离变压器,否则会造成短路。而两组电压互感器采用b相接地后,就可省去隔离变压器,用线电压来检测同期,从而简化同期系统接线,减少电压回路的电缆芯数和同期断路器的档数。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采用b相接地点,一般放在熔断器之后,这是为了电压互感器一二次间绝缘击穿时,使二次b相绕组经b相接地点和一次侧中性点形成短路而烧坏。

         对于b相接地的三相电压互感器,应在二次侧星形接线的中性点加装一只220v的击穿保险,目的是:当电压互感器一二次间击穿而b相熔断器熔断时,使窜入低压的高电压击穿保险器,从而使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仍有保护接地。

        装有距离保护的电压互感器,其二次回路均要求中性点接地,因为断线闭锁装置要求有零线。所以一般电站和变电站的10v及以上的电压互感器二次侧都是中性点接地的。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A: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