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7):
今天修一台变频器,感觉好奇怪的,启动电阻没有变质,但是38445脚和7脚的电压一直在13到15伏之间跳动。我把启动电阻400K的电阻改到200K还是这样 。 但是单独上16伏的电压就好了,我真的搞不懂了  请高手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片子坏了。内部的阻抗变了,使外部的限电流变小。电压起不来。直接给电源能有说明内部的阻抗和以前的不一样了。

楼主:
我换了好几块片子,都一样的。我把3844周围的电阻,电容都拆了 只想要它到16V,可是我失败了
引用 网友A:
片子坏了。内部的阻抗变了,使外部的限电流变小。电压起不来。直接给电源能有说明内部的阻抗和以前的不一样了。

楼主:
我换了好几块片子都不行。把3844周围的电阻,电容都拆了,只求它到16伏,可是没搞定。400K的电阻减到200K,都不敢在换电阻了

网友A:
那400K电阻值是哪来的?典型电路推荐的?

网友B:
不装上开关管 电压波动是正常的  8脚有没有5V  6脚有没有输出

楼主:
就是8脚没有5V,所以才找16V的

网友C:
开关电源供电3842的电路坏了。。。

网友D:
回楼主
检查一下变压器的反馈绕组是否虚焊或者开路了.

网友E:
变频器的牌子不一样,设置的开关电路也不一样。电路不启振也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