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灯开关怎么改为五孔电源插座?急用

楼主(2012-06-17):
本人想把靠墙壁上的电灯开关改为五孔电源插座,准备将插座给冰箱用,不知道怎么将电灯开关怎么改为五孔电源插座?
需要重新在旁边的五孔电源插座引线吗?请高手给予指点怎么接线啊
附件为灯开关和五孔电源插座图片,

网友A:
五孔插座就是二三插面板。灯开关就控制相线通断。所以你必须从傍边引一零线(蓝色)和地线(黄绿双色)过来才可以。祝你好运,别搞冒烟了

网友B:
不好意思的告诉你,你灯开关没零线………………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这个开关控制的灯还要吗?如果不要了就把控制线从灯头那和零线接一起。如果还要就需要从灯头那儿取一颗零线了

网友E:
把插座L N直接接到开关的两根线上,然后直接将灯头的两根线短接就 OK

网友F:
注意N和PE线

网友G:
如果功率不是很大的话,可以把灯去掉2根线直接短接,然后把灯开关换成插座即可,只不过没有PE保护线。

网友H:
给个电工安装吧,自己级别搞了。小心电

网友I:
这样的活还是找个电工吧,自己弄容易出事,墙壁的照明开关是没零线的,改插座的话得另取零线,怎么取那就得看现场情况啦

网友J:
你把这开关管的用电器拆掉把线短接起来,然后把你的插座接在接开关的那两根线上就可以了,但是切记要先切断电源

网友K:
这开关改不了

网友L:
楼主好,不要改了,去买一个要比自己改花钱少的多呀。

网友M:
先要考虑下负载  不然你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发现给你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的

网友N:
好像你那个灯开关盒里 只有二条线,改不了哦

网友O:
把地线当零线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本人想把靠墙壁上的电灯开关改为五孔电源插座,准备将插座给冰箱用,不知道怎么将电灯开关怎么改为五孔电源插座?
需要重新在旁边的五孔电源插座引线吗?请高手给予指点怎么接线啊
附件为灯开关和五孔电源插座图片,
    如果你那盏灯不要的话,灯开关里是没有零线的,2根线,一根是“进火线”、另一根是“出火线”去灯头一端,你可把“出火线”去灯头的那根线,接到灯头零线上去就可以了,用试电笔测笔确定下、哪一根是进火线即可。如果那盏灯要的话,就要在“出火线”去灯头那根管子里加穿一根线即可。

网友Q:
关键是地线没有。
L,N都好办---上面有介绍。

网友R:
仅有火线,还需零线,才能接插座。

网友S:
不知道可以问问卖插座的

网友T:
你这是暗线,不能改呀,等开关两根都是火线,也就是说开关是串在火线上的!

网友U:
就是算你成功了,不过那个线的容量够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S:
不知道可以问问卖插座的
有几个卖插座的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