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7):
我发现有的机器人在焊接相同的板材和板层时,由于焊接的参数不同,焊接质量差别很大,那么我们该如何设定这些焊接参数呢??它们设定的依据又是什么?最好能有下例子~~~不胜感激!!!!

网友A(2012-08-06):
这个也不难设定,首先可以问一下客户那边有没有相关的知道参数给你参考,如果没有的话,那问问他们理想的焊接质量是什么样的,比如做拉扯实验时,达到什么效果算是合格,再有就是熔核的大小等外观要求,然后调节电流,压紧力等相关参数就可以了。还要看一下你用的电极帽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2015-07-22):
参照人工焊钳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