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7):
看了一个贴子说星角启动有相序要求,如何判断相序,如何判断星型和角型的相序是相同的,万一接反了角型接上,电机反转,岂不会烧电机,好担心哦!

网友A:
电动机的接线端与接线排上出线端的连接。接线时,要保证电动机△形接法的正确性,即接触器KM△主触头闭合时,应保证定子绕组的U1与W2、V1与U2、W1与V2相连接

网友B:
角形接触器闭合时,要保证以U1W2、V1U2、W1V2的方式连接即可以了。

呵呵,楼上比我回答快了一点。

网友C:
电机反转会烧电机吗?刚学、、请教下、、谢谢~

网友D:
只要你的机械设备反转不出问题,电机反转是没有事的。

楼主:
我是说电机星型启动达到一定转速再接角型,如果接角型的转向与接星型转向正好相反,不仅起不到启动的作用,还会引起电机堵转,搞不好会烧电机的!

网友E:
楼主 自己看一下星三角形的接线图 和电机绕组展开图就明白了

楼主:
问过一些资深人士,都说不会出现我所预料的那种情况。并且有人用实验证明(该文地址http://tieba.baidu.com/p/132370558?pn=3)无论是U1W2、V1U2、W1V2连接还是U1V2,V1W2,W1U2的接法电机的转向都与星型接法时转向一致,理论上如何证明就不得而知,反正总算松了一口气!

网友F:
星三角转换。其实星形只是在电机里面打了一个结,所以与相序是没有关系的了。所以也就不存在星形正转,而角形反转的问题。

网友G(2012-09-09):
应该不会反转的,只是有一相会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