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7):
如题,手上有一台三菱变频器E700,想把以前的参数备份下来,再重新拷进去,需要电脑来做吗?我看到变频器上有一个数据线接口usb的,说明书不知道那去了

网友A:
用电脑的话,还得装一个软件。

网友B:
不用电脑记下来也可以
变频器正常5个 6个参数够了

网友C:
呵呵;找到说明书,把不是出厂设定值的设置抄下来就行了;
新的就这些改一下就行了,没有必要动用电脑;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今天拿笔把它记下来了,想准备用它做点实验。

网友D:
楼主你真的去记啊?三菱变频器有拷贝参数的快捷功能 (PCPY ) 初始参数是 0  设定为1是复制参数 设定为2是粘贴参数  楼主可是去动手试试

网友E(2012-12-03):
E700 面板不能拆,无法使用PCPY  复制功能

网友F:
呵呵,是啊,不好拆的,怎么办呢?可以用F740的面板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