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7):
我今天装了一台四方E380变频器用外接电位器(10K)调速,在试机时再高频率只有25HZ,最高频率我以调到50HZ。请问各位大侠频率上不去是不是与电位器有关?

网友A:
与电位器无关,与变频器的设置有关。

网友B:
打个电话,问问制造商的技术支持,这种问题唯有设计者与使用者交流最直接有效。

网友C:
同意一楼的关点

网友D:
电位器有一定的关系.4.7-10K 太大太小对变频器都有影响.

楼主:
谢谢版主我已经联系厂家解决此事,是厂家的说明书的内容有问题,重新设置了一下就好了。

楼主:
我用4,7k电位器试过是一样的频率也只有25HZ.

网友E:
查看参数设置;
你的频率设定是模拟电压的话,用4.7K与10K没有区别;

网友F:
先量下你的电位器是不是有问题,再看看监控界面里你的输出的情况如果也是10V,再看看通道设置的上限,或者有没有什么限制的条件,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一般都是4.7K了        如果电位器阻值选对的,而且电位器,接线都没有问题,那是你设最高频率的问题的

网友H:
厂家的说明书没写正确?晕倒

网友I:
应该是1K的电位器,频率大小有电位器调节。最高运行频率设置是多少?

网友J:
楼主可以去看看你的这台变频器的参数:(1)最高频率是否已经锁在了25Hz了;(2)上限频率是不是调在了25Hz;(3)面板所控频率已经也锁在了25Hz。去看看这几个参数,不理想的话我们在交流。

网友K:
说明书上都有说明

楼主:
我用0-10V频率设定连接电位器,最高频率只有25hz。后通过厂家联系改成0-5v频率设定就可以上升到50hz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用4,7k电位器试过是一样的频率也只有25HZ.

这种情况就表明输出频率25HZ与电位器无关,你可以测量下电位器最终给定的到变频器电子板对应端子上的电压值是不是在规定的范围内变化,如果变化值在规定值范围内,则可以排除外部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用0-10V频率设定连接电位器,最高频率只有25hz。后通过厂家联系改成0-5v频率设定就可以上升到50hz了。

就是说,VS对GND是5V的,你应该先测量一下,或者看说明VS是多少

网友B(2013-01-27):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已经联系厂家解决此事,是厂家的说明书的内容有问题,重新设置了一下就好了。
嗯,问题解决就好。看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与电位器无关,与变频器的设置有关。
电位器只是起调节的作用,跟频率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O:
你可以先测一下变频器,10v的的输出是不是正确,按照你说的电位器应该是没有问题,你也顺便测一下,0-10v输入是否正确,如果没有问题,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参数F0-1,频率输入选择方式,是不是选的外部电压信号输入vc2(0-10v)。还有就是你的外部接线端子vs,gnd和vc1或者vc2是不是相符啊,如果你外部是vc1,参数却是设的VC2,估计就会有如你所说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