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7):
海利普HLP-P15KW4台,30KW2台,6台变频器同一个故障,症状是:变频器电源输入端与整流输出端螺丝上有放电的痕迹,有的严重的阻容保护管脚少断,逆变器一组坏,快熔保险烧断,变频器无故障代码显示,但是运行变频光有频率输出,但电机不转,因没出维修期,厂家来了10好几次了,都是一个毛病,换了保险和IGBT后,就没事了,厂家要求安装输出电抗器,安了后还是不行,才5天时间又坏了2台,一台15KW,一台30KW的,故障出现的时候有时是运行着的,有一天放假设备检修,一台15KW的变频的空气开关跳闸,第2天开车发现已经坏了,现在没办法了,请老师们给想想办法,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是加了电抗器了么,不过我们厂的进线和出现都有电抗器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问题

网友B:
只加进线和出线电抗器不行,还要加输入和输出滤波器,最好在把磁环也加上,这样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