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如题,最近碰到一个项目,由于线路比较长(有200多米),车间环境干扰比较多,PLC对输入输出的信号的接线,是不是有什么限制,希望有项目经验的前辈们来指导一下。是不是用西门子的比较稳定。

网友A:
只要输入能正确接收信号,输出能正确控制就可以,没定数,接过6-700m的工程。

网友B:
具体距离不清楚。但不行的话加中间继电器转下就没问题了。

楼主:
600-700米也正常,见识了,什么环境,野外的,还是工业环境,用的什么品牌的PLC,介绍一下。

网友C:
200米左右的输出接过

网友D:
只要能用就行,最主要是稳定

网友E:
在电镀设备上用过,输入200米,用的欧姆龙PLC。 但是干扰比较难处理。后来改总线了。

网友F:
呵呵;模块化的PLC有AC220V信号输入的模块,这个200M没有问题;
普通的DC24V信号用这么长,加上干扰恐怕不行;

网友G:
中间要转换一下,线粗点就行了。不要直接用PLC带负载

网友H:
我只用过几十米的。

网友I:
现场的触摸屏到PLC有一百多米远,别的都是很近的。

网友J:
开关量输入,我们在大亚地板UV线,190多米,搞连锁控制,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0-700米也正常,见识了,什么环境,野外的,还是工业环境,用的什么品牌的PLC,介绍一下。
PLC----C200H,邮政分拣系统,控制柜在4楼控制室,控制柜到现场直线约3-40m,离最远装袋点直线约40-50m(在地下2层),线路顺悬挂盘下。
环境可以,室内。

网友K:
485通讯电缆,232通讯电缆,
电话:0550-7035187

网友L:
走总线吧

网友M:
俺厂中用的是三菱FX1N的接线有150M 是江苏华大的离心机,使用正常!

网友N:
zjian中间做个中转盒,用上屏蔽线就可以

网友O:
三菱的FX2N用过,约一百米左右的24V开关量控制没问题!只是布线的时候要注意各类等级的电压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