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温控器到底是一套系统设备还是单个的,怎么选型,怎么看好坏?根据什么来选?求各位大侠帮助我这个新江湖啊

网友A:
温控器一般只是一个温度控制器,还要买热电偶等温度检测传感器,及其他元件,才能组成温度控制系统。

网友B:
有简单,有复杂。主要看用来做什么的,才能有具体的配置和要求

网友C:
如果是测温系统的话,估计不是很复杂吧,现场一个热电偶或者一个热电阻就能测出温度。可以在外部接数显表或者远传接至DCS应该都是可以的,这只是一个测量显示系统吧!但是温控系统的话就要麻烦一点吧!拿我搞过的一个例子来说吧,一个电雾温控,在数显表上设置了加热温度上下限,利用温控开关控制继电器的开与断,继电器控制电加热管的工作!这个系统就包括现场测温一套元件,还有温控开关,电加热器,继电器,还有数显表!

网友D:
应该是单个,配热电阻传感器,加信号调理模块,显示模块就可以组成检测系统了

网友E:
你需要啥就买啥呗~

网友F:
这个要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G:
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去百度看看吧。

网友H:
就是仪表+探头

网友I:
温控器准确的应叫温度显示控制仪,现在用得最多的是数字显示控制仪,由于数字显示仪大多使用了微处理器,所以厂家爱把它称为智能数字显示仪表,该类仪表大多是万能输入型的。有的厂家只提供显示仪单一产品,则显示仪所用的测温传感器(如热电偶、热电阻等)就要单独订货。而有的仪表厂可以提供成套的产品供用户使用。是选单的,还是成套的完全取决于你的订货需求。选择正规厂的产品质量大多是有保证的,具体的规格、型号就要看楼主的实际需求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有点认识了,太感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