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修一台德力西11P变频器,变频器驱动电路上桥臂光藕由一个A316J和两个A3120组成,下桥臂由三个A316J组成,运行测量由A3120输出的GE驱动,电压还是负压7.5V,查3120光藕输入端2,3脚无电压,是5V电压没过来,A316J5V正常,查5V电压到3120的2脚连结的贴片三极管状的东西损坏,因看不了型号,直接把5V连接到3120的2脚,之后不上模块下各路的驱动正负压都有了,请问在这种请况下上模块可以吗,这种情况可应急修复变频器吗?

网友A:
一般是由4V稳压管和PNP型(参数同9015差不多即可)晶体管构成。易于修复,最好是照原样修理。
应急修复,直送5V(短接管子的C、E极)也是可以的。我曾经这样处理过一台雷击变频器,运行后没有什么异常。(这种方法只宜作为应急修复手段)。
另外,上模块前先将供电中串灯泡试机,测输出正常后,才恢复正常的供电,更为稳妥。

楼主:
谢谢咸老师了,咸老师高啊,德力西变频器我仔细看了三极管周围确实有一个稳压管,我得买个三极管和稳压管把它彻底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