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三菱FX1N的PLC,台达伺服电机,脉冲控制电机运动 ,Y1为电机脉冲点,Y5为电机方向控制。怎么样编写步进程序内实现,电机再走完一个距离后反向再走一个距离之后再反向,时间未到下一直往复。走过的距离可调。不知道那位高手能提点下用那个脉冲指令,能给个基本思路。

网友A:
用DRVI指令发脉冲,用步进顺控指令来控制正反顺序,记得正反方向倒转时要延时,正向脉冲可以正走,返回脉冲可以将正向脉冲赋值为负数。我曾经做过类似的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延时要多久,如果我是伺服呢,也要延时吗,1ms还是10ms呢?

网友A:
伺服最好也要延时,你可以从大到小慢慢调试,如果不延时,电机发热很快,我记得以前那个程序我设置延时20MS,是带动一个拖板作往复摇摆,好象跟你这个要求相似。

楼主:
这是我的程序,我现在第一次正向正常走,也能过度到第一次反向,但是第一次反向走的时候一直冲过,好像脉冲不停1的发,有高手指教下吗

网友A:
第一次正向和反向转换时,你用一个M8029下降沿驱动一个定时10ms,再走反向。可以不用顺控指令IST,用时间继电器控制转向看看,如果不用顺控制指令,最好只要一个DDRVA指令,不用双指令。D62用脉冲存贮器,当反向时,M8029同时驱动,DSUB K0 D62 D62,将脉冲数变成负值。其实我也是新手,想跟你这个工程一起来讨论,说错了,不要见怪!

楼主:
糗大了,DDRVA和DDRVI绝对和相对指令搞混了,糗大了。搞定了,谢谢楼上

楼主:
IST指令的作用是什么,能解说下吗,我么用过这个指令。。。

网友A:
IST叫步进顺控程序吧,你读一下三菱的功能指令里有这个啊!

网友A:
我以前的那个往复运动控制,我记得是用DRVI指令的,不是用DRVA指令,程序编好后一次调试就可以了。三菱PLC控制我也是边学边用,有些记得住,有些记不住,临时用就翻翻书,呵呵!跟你一样,也是这个论坛上很多人帮助我,指点我,不懂就发贴问,论坛上面的高手太多了,还是要感谢他们!

网友B:
上学的时候做过N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