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DP插头上的ON/OFF开关起什么作用啊,请教下大家

楼主:
我在百度上找的,大家看下对不:
1、profibus总线是紫色的屏蔽双绞线,两芯线分别是红色和绿色,和总线连接器连接的时候要按颜色来接线,一般A1、A2为绿色,B1、B2为红色。

2、profibus总线上的设备都是一进一出串联起来的,所以终端的两个设备都是接总线连接器的进线端(A1和B1),中间的设备都是进线接A1、B1,出线接A2、B2.

3、终端电阻拨码的位置是两端的设备(就是只有进线的设备)打到“ON”的位置,中间的设备打到“OFF”的位置,原因如下,每个总线连接器上都有一个200欧姆的终端电阻,只有两端的设备才需要连接终端电阻,目的是总线上的阻抗匹配,减少信号衰减,当终端电阻在ON的位置时,A1、B1和终端电阻联通,和A2、B2断开,当终端电阻在OFF的位置时,A1、B1和终端电阻断开,和A2、B2联通。

4、接线完毕之后,你最好拿万用表来检查一下接线,A1、B1和总线连接器前面的管脚3和8是联通,所以你需要把两端插头的管脚3之间和管脚8之间量一下是否连通,然后3和8之间的电阻是否在110欧姆左右(因为连端都连接终端电阻,相当于两个220欧姆的电阻并联)。

网友A:
决定是否使用终端电阻。

网友B:
供选择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决定是否使用终端电阻。
可以参考一下数控系统的应用。

网友D:
on接终端电阻,off不接终端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n接终端电阻,off不接终端电阻

网友F:
终端电阻有何用

网友G(2013-05-31):
大家能帮我看下上面程序中L0.0与L0.1并联是什么意思?L0.0与L0.1串联又是什么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