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我们经常在电路板维修工作中发现,很多电路板上面的元器件,如电容,电阻,二极管等,没有其型号标示,一部分是因为长期使用中被腐蚀掉了,而大多数情况则是被制造商故意抹掉了,主要原因就是保护其技术尽量不外泄,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就增加我们电路板维修工作的难度,因为故障元器件找到了,却因不知道型号而无法进行更换,下面我们就根据慧博工程师电路板维修经验来谈谈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些处理办法。
  一、根据检修统计来看这类电容损坏的机率很小,以前我们在设计一款电源板时因为板子有点特殊,电容太靠近稳压管的散热部位,有过此类电容短路的现象。如果此类电容仅仅是些许漏电,用电容表量一下容量也不会相差到哪里去,找个相同容量和耐压(或耐压更高一点)的电容代上去好了。
  二、如果电容实在是坏得一蹋糊涂,比如短路或开路,则可以分析一下该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来判别一下,如果是滤波(通常数字电路中每一个芯片旁都有一个这样的滤波电容,从1000pF到10000pF的都有),在代换的时候,从1000pF到10000pF选取都没有关系的,甚至去掉不用也没有问题。
  三、如果电容是做为震荡电路的一部分,比如应用在开关电源中的此类电容,通常这个电容是配合其它电阻决定一个振荡频率的,还少不了一个芯片,则我们可以下载这个芯片的DATASHEET,DATASHEET中通常会给出外围元件参数的实例,参照这个实例代换电容也不会偏差到哪里去。

网友A:
普通电容通过经验和简单测量,比较好判断,贴片的没有参数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你说得有点局限吧。

网友C:
路过这里,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