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我有一台安川变频器调 型号:CIMR-G7B4160  是用在门机上的变幅, 总共5档位1,2,3,4,5.我现在是觉得4,5两档速度太快了,想把它调下来,但是由于本人是菜鸟,初次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进去修改参数,请各位大师百忙之中给与帮助,谢谢各位大师,最好把怎样进去菜单说的详细点,我能按照你们说的步骤进去一步一步改参数就行了,谢谢。

网友A:
路过,不太懂,有过你可以联系客服呀

网友B:
按照说明书操作既可.没有的话.下载一个.

网友C:
重新设置一下1到5档的运行频率就行

网友D:
段速的频率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E:
有没有这个变频器手册哦,有的话 好好看一下  “多级速度”

网友F:
赞同4楼的看法,去把(4)、(5)两个档的段速频率向下调到最佳就可以了。

网友G:
说明书查一下,对应的多段速参数频率修改一下;

网友H:
你把频率指令(d1-01到d1-16)与之相对应的档位的频率修改一下

网友I(2012-07-30):
按8楼的说法,修改下,降D1-01至D1-05的参数修改下,由高向低调整 调到满意为止。

网友J(2013-06-18):
修改D1-04至D1-05的参数,由高向低调整 调到满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