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继电器为什么会在不给指令的情况下不断地吸合 断开   求教各位前辈

网友A:
线圈不加电压可以吸合?

网友B:
具体是什么情况;
是在通电的情况下,断开了吗?
电压是否正常,有否接触不良的问题,控制是否正常,等。

网友C:
看看网名-----是【鬼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网名-----是【鬼魂】??
真会联想  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看网名-----是【鬼魂】??

网友F:
线圈A1 A2 肯定是得电了

网友G:
此现象肯定是线圈有电压了,不断的断开吸合,有漏电电流...从旁路进入此继电器线圈。你可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下电压摆动现象。要根据图纸查下,怎么不给指令会有电压产生。排除故障用测量电压、电流及电阻即可。

楼主:
为什么我用手拍几下就不会自动吸合断开了呢?

网友H:
肯定有电压过来,而且继电器的线圈可能出现问题了,用个好的对比一下

网友I:
电压  和电线接触不良都有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J:
这事情已经了案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看看网名-----是【鬼魂】??
楼主赶紧捉鬼

网友L:
指令是有什么给的?PLC吗?如果是有可能是PLC的触点有问题了

网友M:
楼主有才啊,鬼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