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请教高手:三菱A500系列7.5KW一上电报EUVT欠压,机器主板,和下面模块板都肯定是好的,将中间一块电源板换了张,问题解决了,旧板子上面A7800也换过,故障依旧,
 请问:1有没有办法将这个欠压报警直接屏弊了。从哪个地方屏弊?
       2求过欠压保护这部份电路图 zhangyongji_028@126.com.

网友A:
楼主配线是不是有问题呢  主电源进线R S T 和 变频器电源线R1 S1是不是用的是同一个控制电源呢    如果没错的话就得维修了

网友B:
楼主应该是维修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