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用旋转编码器连接plc(旋转编码器是按0到360度来设置参数的),比如文本显示器里面设置的参数为80度到120度为ON时,旋转编码器旋转到80度至1120度时文本显示器里面设置的的参数为ON,请问该怎么编程

网友A:
换绝对值编码器很容易实现

网友B:
你这个用绝对的编码器可以实现,用增量的要找零位。

网友C:
楼主准备跟什么品牌的PLC连接呢?

楼主:
三菱FX2N-128M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绝对值编码器很容易实现

问题是厂里不让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用绝对的编码器可以实现,用增量的要找零位。

不用觉得编码器可以实现的,因为我可以在文本里面设置参数角度啊(0--360度)

网友B(2013-01-08):
没用编码器,没有反馈信号 ,你怎么知道转了多少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