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8):
公司买了台喷印机,喷的是二维码和条形码,用读码器在电脑读出来了,想把电脑上读出来的状态发送到PLC,进而用PLC控制相关动作!那位大哥可否指点一二呀?或者有什么方法,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VB或VC很容易

网友B:
用VB或VC编,然后加板卡,跟PLC通讯,或者用电脑上的串口跟PLC通讯

网友C:
百度上例程很多

网友D:
一般用软件就可以的

网友E:
楼主你的目标PLC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F:
直接用电脑串口跟PLC通讯

楼主:
嗯`我用的是三菱的,FX1N—24MT

网友G(2013-03-11):
使用自由口通讯或MODBUS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