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9):
Web Datalogger Unit (DLU)是松下Panasonic推出的一种节能控制器,它支持存储卡的数据采集,以及支持数据转发功能。可简单地进行设定、启动。具有丰富的用于数据收集、警报输出的输入/输出设备。

DLU设备结构如下图:

主要用途有下面几方面:
1、楼宇的节能:
只需连接到被测机器上,即可收集并保存数据,可以测量楼宇的能源使用量;
2、食品相关的温度管理:
在食品相关的设备和设施中可远程实施HACCP对应的温度管理;
3、设备、生产的高效率化:
能够以工厂生产线为单位或者以楼层为单位对运行管理数据(生产数量、发生错误等的记录为数据)进行远程监控和收集。

DLU的工作模式如下图:

设备驱动组态:
首先,在紫金桥开发系统的“数据库”选项卡中,展开节点“设备驱动-〉PLC-〉Panasonic(松下)”,然后双击“DLU-MEWTOCOL/TCP(FP系列..)”,在弹出的“I/O设备定义”对话框中填写基本的设备通讯参数,如下图:

然后,点击“下一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设备的IP地址和端口。

最后,完成设备组态,在设备驱动的列表下面成生所建立的设备节点:

数据库点组态:
首先,打开开发系统的数据库选项卡,双击“点组态”项进入数据库配置界面。
然后,通过在左侧的导航栏目的数据库节点上面右键,或者在右侧的数据库列表中双击打,建立一个模拟I/O点。
接着,在改点的“数据连接”参数页中选择I/O连接,并选择相应的设备。
之后,选择点的PV参数,点击“增加连接项”按钮:

在弹出的“设备连接项”对话框中进行具体采集点的属性配置,如下图:

  这样,就完成了数据库点与设备数据的参数关联。接下来,在配置完界面和数据处理功能之后,就可以连接设备进行数据的采集等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