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9):
请教版主及各位有经验的大虾:
我用台达VFD-M5.5和3.7kw的变频器分别带4kw和3kw的电机拖动皮带秤和输送螺旋作为负载,出现不能拖动负载的问题,变频器输出频率上升到13hz左右不能再升高,电机无法转动;尝试用工频带一下负载可以转动,但是接回来再用变频器依然不能拖动,请教下问题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转矩增益补偿已经设置到最大值10,苦恼

网友A:
参数
对比说明书看一下电机参数设置,使能信号,输入形式等

楼主:
问一下直接接工频电源能拖动的负载 变频器一定能拖动么? 变频器容量大于电机功率一个马力

网友B:
楼主去看看变频器的参数是否设置的有问题,主要检查一下几个参数:《面板频率是否锁定了;最高频率是多少;上限频率是否正确》。

网友C:
把上限频率设置为50HZ.扭矩提升设置到150%..加速时间适当延长.肯定能拖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