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9):
硬盘有精密机械部件,正常关机时磁头会先回到自己的轨道,然后断电。如果强行关机,磁头可能还在读取数据,还悬浮在磁盘上空,突然断电,磁头只能强行划回自己的轨道,会对磁盘造成物理损伤。所以,强行关机的时候你会听到硬盘“嘎达”的一声,多次强行关机会造成磁盘文件错误,太多次就会有物理坏道。
   当然,硬盘也没有理论上那么娇贵,都会有一定的忍耐程度。反正一次两次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天天强行关机,那肯定会坏。

网友A:
哪个的电脑需要天天强行关机啊,非常好奇。

网友B:
农村经常性的有停电,突然停电,可不就是强行关机嘛。一般也没有事先打招呼的。一些东西来不及保存就断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农村经常性的有停电,突然停电,可不就是强行关机嘛。一般也没有事先打招呼的。一些东西来不及保存就断电了。
可以加个断电保护。如果经常突然停电的话。
要不老是突然来一下,脾气再好的人也得抓狂啊,哈哈,是不是?

网友C:
电脑还从没硬关过

网友D:
常常断电,加个电源

网友E:
学习了,不过不到万不得已谁到不会拿自己的电脑硬关着玩吧!呵呵!

网友F:
电脑死了不强关咋办
没年少说10来次,还不算突然停电,没见咋样。

网友G: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这样关机,偶尔几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H:
不到万不得一是不会强行关机的。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I:
标题“长按关机,对电脑的危害!”不妥,一般按住电源几秒种电脑就保存关机了,没什么危害吧,只是突然停电对电脑有影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标题“长按关机,对电脑的危害!”不妥,一般按住电源几秒种电脑就保存关机了,没什么危害吧,只是突然停电对电脑有影响。
这种关机是非法关机,跟突然停电应该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K:
死机后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L:
看来这个要注意了!

网友M:
硬盘应该有保护,划到硬盘的说法感觉有点不可靠。

网友N:
来个ups啊

网友O:
电脑无响应时候 就只能那么干了,我的就经常 没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M:
硬盘应该有保护,划到硬盘的说法感觉有点不可靠。

网友P:
本人电脑就是楼上说的那种,家里老断电,硬盘现在不行了,用了才1000小时,开机天天自检,可能是有坏道了

网友Q: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强行关机!

网友R:
硬盘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这些问题了   要是那么娇贵   电脑硬盘早坏了
估计你天天直接关电源  也不会出太大问题   别把技术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S:
是么,我不太很清楚的,哎

网友T: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U:
有一次大概是中毒了,查毒也没有,正常关机关不死,必须拔电源插头,查毒也没有,重装系统好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V:
家里一般也不会装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