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9):
最近一个客户老打电话过来,他那的机子的旋转步进电机老是出现反转的现象,铣的油槽轨迹不对,以前一周出现5,6个,现在越来越频繁,一天3,4个(每天大概生产1500个左右),总共有三个轴其他两个轴好像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怀疑是plc的输出点的问题,换了一对输出点改了程序,以为会没问题了,刚回来不久又打电话过来了……现在看来只有换件了

网友A:
方向输出口接触不良。编程的时候尽可能正转OFF、反转ON方式。别搞个正转ON、反转OFF。在加工的时候正转,回原点的时候反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输出口接触不良。编程的时候尽可能正转OFF、反转ON方式。别搞个正转ON、反转OFF。在加工的时候正转,回原点的时候反转就行了。
用的是cw/ccw方式,没用方向输出

楼主:
换了一对脉冲输出点,换了一个驱动器,问题依旧

网友B:
问题没描述清楚呀,你采用的双脉冲输出方式控制电机,那么电机反转的理由只有是有反转脉冲给出或强干扰源,这个反转脉冲是你程序逻辑问题造成的呢,还是刚好工作到此时有外部干扰源导致!脉冲输出点出问题应该不会导致电机乱转,驱动器故障也只能出现过流过压报警故障锁定电机一般不可能是乱发脉冲!我只能猜测要不是程序逻辑上出问题就是外部的工作环境刚好出现强干扰源导致!如果你采用的是永磁式两相混合步进电机,如果有高频干扰源极有可能会导致电机定子线圈产生高频电流,致使产生磁力矩导致电机转动!不知道具体情况,水平也有限只能猜测说点个人见解,望高手多指点!

楼主:
输出用的是plc输出端的24V电源端子,驱动信号输入是DC5V,限流电阻2.39k,是不是输出端的电源端子电流不够用还是限流电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不良,换一个电源试一下(或者更换电源的滤波电容试一下即可)
你是指AC220V电源还是DC24V电源?这台机子AC220直接接在plc上这样可以吗,中间要加滤波器吗?

楼主:
电容不会换,要换只能换电源了
三台86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共一台250VA,60V的直流电源,会不会小了点。
今天去发现昨天铣废了三个工件,一个工件是原地打转,铣出的是一个圆形不是螺旋形(工作台没走),第二个和以前一样旋转台中途反转,反转一会儿二轴停止,主轴铣刀也不转了,也不回原位。最奇怪的是第三个,走到中途旋转台反转,等会又转回来按原先轨迹走,把螺旋线平面展开是一个三岔口的形状,本应该是一条斜线。
如下图:应该是下面的轨迹,结果成了上面的了

楼主:
最新情况:他们端午节放假了,要等两天后才生产!

网友D:
期待楼主解决完问题后的答案~!

网友E:
看样子是你程序的问题了.

楼主:
端午节前把输出用的24V电源从plc上的供电端子改到24V开关电源上,做了一个上午没事,下午就放假了,到今天才上班。今天打电话过去问了一下,说今天没有反走的情况,只有一次“死机”,全不动了按任何按钮都没反应,断电重新上电后一切正常,继续观察!

网友F:
高深的问题,期待答案。。。

楼主:
没用
前天把电阻换成1.8k的没用,昨天改了一下程序在工作的过程中不允许反转启动依然没用。RF为JOG运转启动条件。实在找不出程序有什么问题,打算明天去给他换plc!

网友G(2012-07-19):
也有可能是,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H:
首先,我觉得电源功率太小,楼主没说明86电机是多长的,这个与需要的电源功率有关系,如果是86-80的电机一组也得要最少200W,三组就要600W,电机要是更长电源功率需要更大。还有,就是你的电源的带载输出功率是否稳定。 其次,我估计也是有干扰的问题,不知道这台机器是否有电磁阀或者变频器之类的东东,如果有,离驱动器远点。再者,可以在CW+,CW-之间并上一个204的瓷片电容。信号线最好能屏蔽,把能想到的抗干扰措施都用上,看看效果

网友I:
这个问题是由于信号电源不匹配造成的,取消5v电源,和plc共用24v电源,在脉冲和方向端加上2k电阻。

网友I:
24v和5v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纹波系数都不一样,于是就会有反转和不受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