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入门

楼主(2012-06-19):
求大虾告诉我PLC怎么入门

网友A:
想学习什么品牌的

网友B:
入门容易,把门一打开,就可以跨进门了……
当然是开个玩笑。

如2楼所说,宜先确定一个品牌;
然后试试其编程软件、看看编程资料(编程手册),再考虑下一步。

网友C:
革命才刚刚开始!!

网友D:
入门很简单
了解硬件
软件
编程(简单 基础的)
继续提高

网友E:
朋友,先选一家你喜欢的牌子,比如OMRON、三菱或者其它什么牌子,因为每家都有每家的符号、软件,不一样,剩下的就象楼上说的啦

网友A:
看你平常接触比较多一个品牌进行学习 这样实践机会也会多很多的啊

网友F:
想学习哈西门子的PLC,看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

网友G:
先了解些基本的继电器电路知识,知道一些产用的电器,如继电器、计数器这些东西,会简单的电路接线,然后再看PLC的基础知识和梯形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