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西门子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19):
拍的有点不清楚,右边:80A 600V AC
Ie AC-1 90A,这个90A是什么意思呢?
80A 600V AC,这个80A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1ΦHP、3ΦHP 分别是代表单相,三相电的意思吧?
假如我们用380V的电动机,应该看图中400 30 40 这一项吧?
请高手们回答一下吧。

网友A:
个人理解如下:
80A 是最大工作电流 600VAC 最大工作电压
1ΦHP、3ΦHP 分别是代表单相,三相电的意思吧?这个没错,就是相的问题。
假如我们用380V的电动机,应该看图中400 30 40 这一项吧?这个也没问题。
Ie 我查了下叫断路器长延时脱扣电流整定值,是额定电流。

网友B:
你带三相380V的话,负载功率可以达30KW;

楼主:
麻烦其它的问题也回答一下吧。

网友C:
400V 三相 可以带30KW
现在国内太多山货 西门子 接触器了,一般外观上很难分辨的

楼主:
管它西门子怎样,没有西门子还有ABB,还有施耐德,还有~~~~~~
我关心我的问题,
Ie AC-1 90A,这个90A是什么意思呢?
80A 600V AC,这个80A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1ΦHP、3ΦHP 分别是代表单相,三相电的意思吧?

网友D: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西门子接触器,3TF47 在400V时的额定电流为63A。
Ie AC-1 90A,表示在温度为40℃,负载类型为AC-1型的时候额定电流为90A;
80A 600V AC,表示用于三相负载电源电压为600V时最大电流为80A;
接触器推荐的负载功率根据你的电压等级进行选择,在你上的图中有所表示,根据需要选择接触器就OK了。
对于负载类型AC-1,AC-2,AC-3等等,你可以查阅相关的资料进行了解,不同的负载类型包含的无功功率有所不同。

网友D:
补充一下:接触器有4种应用类型,AC1-AC4,它决定了接触器的工作频率和耐久性。负载情况决定应用类别。如果负载是电动机,应用类别还依据电动机工作类型。

楼主:
虽然右边一块不知道怎么应用,左边这一块搞懂了,用电动机选择接触器的时候没问题了。

谢谢dj2001_7

网友E:
1HP.3HP...应该是多少匹马力的意思吧

楼主(2013-03-09):
80A  600V AC,表示用于三相负载电源电压为600V时最大电流为80A;

这一项哪里能看得出是三相负载???

楼主:
就是一个AC,不是AC-3,能说明是三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