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9):
1.负载电压、电流类型不同
负载类型:PLC的继电器输出带交、直流负载都可以,而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
电流:PLC的继电器输出最大电流2A,而晶体管电流最大0.75A。
电压:PLC的继电器输出可以接直流24V~30V或交流220V,而晶体管只能接直流24V(一般最大在直流30V左右)。
2.负载能力不同
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大于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用晶体管时,需要用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3.继电器输出过载能力大于晶体管输出的过载能力
一般来说,存在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时(例如灯泡、感性负载等),晶体管过载能力较小,需要降额更多。
4.继电器响应速度比继电器慢
继电器输出型原理是由PLC的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大约10ms)。
晶体管输出型原理是由PLC的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甚至更小)。晶体管输出一般用于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等,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
5.在额定工作情况下,继电器有动作次数寿命,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的每分钟开关次数也是有限制的,而晶体管则没有。晶体管也有大电流,如5A以上.是晶体管输出的当有后接继电器时,要特别注意继电器线圈极性(一般线圈上都接有保护二极管或指示灯),否则会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