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0):
求上海地区制作电机减速机厂家
因工程需要若干电机减速机,大致要求是,减速机要求二级减速,输出转速为4转/分钟,电机功率为180W左右
联系QQ878817080
样图如下所示:

楼主:
要求类似左侧的这种电机减速机,2级减速,输出转速4转/分钟!电机功率180W左右!
有生产能力者联系QQ878817080

网友A:
楼主所需的应该是RV减速箱,是国家定型产品,也就是说所有的国内(包括进口)的产品参数都一样。上网搜寻可以找出N个厂家,上海的有“上海蓝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需的应该是RV减速箱,是国家定型产品,也就是说所有的国内(包括进口)的产品参数都一样。上网搜寻可以找出N个厂家,上海的有“上海蓝霸”。
噢,不懂这些,我是搞电气的!

网友A:
不懂这些?有点麻烦,看样子你不懂也得必须懂,厂家RV减速箱有那么多型号,他能知道你要哪一种?
以下是单级减速箱参数图,你那是双级的,你必须、至少提供电机功率、输出转速、输出发兰尺寸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些?有点麻烦,看样子你不懂也得必须懂,厂家RV减速箱有那么多型号,他能知道你要哪一种?
以下是单级减速箱参数图,你那是双级的,你必须、至少提供电机功率、输出转速、输出发兰尺寸等参数!
输出转速要求4转/分钟以下,我们的负载是20公斤左右,以前用到180W的电机,大多数有发热的现象!请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A:
以前用到180W的电机,大多数有发热的现象?
180W电机的进线电压是否3相220V,如果是,则应该将电机Y接改为△,改接后电机的实际功率可提高3倍。
如果不是,则也可选择250W,或更大一点功率电机。

RV减速箱有一重要的参数,就是中心距,他决定了减速箱的外形尺寸及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到180W的电机,大多数有发热的现象?
180W电机的进线电压是否3相220V,如果是,则应该将电机Y接改为△,改接后电机的实际功率可提高3倍。
如果不是,则也可选择250W,或更大一点功率电机。

RV减速箱有一重要的参数,就是中心距,他决定了减速箱的外形尺寸及电机功率。
要不约个时间你来我们公司看看实际负载的运行,你们帮我们选个型号了!合作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到180W的电机,大多数有发热的现象?
180W电机的进线电压是否3相220V,如果是,则应该将电机Y接改为△,改接后电机的实际功率可提高3倍。
如果不是,则也可选择250W,或更大一点功率电机。

RV减速箱有一重要的参数,就是中心距,他决定了减速箱的外形尺寸及电机功率。
180W的电机进线是三相380V的 而且是三角形的 你说的减速机的中心距 根据这个怎么选择电机功率啊?我只知道我们负载大致是25公斤左右 做类似缝纫机脚踏板的运动轨迹,不知道选多大合适啊!求解!

网友A:
80W的电机进线是三相380V的 而且是三角形的 ?
问题就出在这,根据惯例,凡是国产的电机,4KW以下功率应采用Y接法,除非你的电机是特殊定制!
如果将380V-180W(Y接)电机改为△,将因电机过电压,导致运行电流过大,使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W的电机进线是三相380V的 而且是三角形的 ?
问题就出在这,根据惯例,凡是国产的电机,4KW以下功率应采用Y接法,除非你的电机是特殊定制!
如果将380V-180W(Y接)电机改为△,将因电机过电压,导致运行电流过大,使电机发热严重!
180W的三相电机,确实是三角形接法!不是你分析的原因!

网友A:
根据负载大致是25公斤,还不能准确的定量分析出电机所需功率,这其中牵涉到许多参数无法确定:
1、25KG力是垂直方向,类似于起重机负载?
2、有可能是25KG力是作用在一个固定的物体上,那就牵涉到摩擦力、摩擦系数?
3、减速箱有传动效率,蜗轮蜗杆的传动效率大约是0.5-0.7,两级就是?
因此,根据25KG力负载,仅能大概的估计所需功率,至于180W是否够还需在实践中证实。
可以根据电流来判断电机是否过载,建议你对负载进行一次测量,对空载、加载电流与额定许可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负载大致是25公斤,还不能准确的定量分析出电机所需功率,这其中牵涉到许多参数无法确定:
1、25KG力是垂直方向,类似于起重机负载?
2、有可能是25KG力是作用在一个固定的物体上,那就牵涉到摩擦力、摩擦系数?
3、减速箱有传动效率,蜗轮蜗杆的传动效率大约是0.5-0.7,两级就是?
因此,根据25KG力负载,仅能大概的估计所需功率,至于180W是否够还需在实践中证实。
可以根据电流来判断电机是否过载,建议你对负载进行一次测量,对空载、加载电流与额定许可进行比较。
你们在上海哪里,可否面谈啊!

网友A:
并非上海,而是江苏盐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非上海,而是江苏盐城。
我们大概需要200台左右!

网友A:
楼主误会了,本人并非生产厂,和你一样,都是用户。你应联系生产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误会了,本人并非生产厂,和你一样,都是用户。你应联系生产厂。
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