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据库设置报错解决办法

楼主(2012-06-20):
每次设置数据库都是这样,求解决的方法。

楼主:
如有高手指点请联系QQ 402353235

楼主:
软件重新装了好几次,哪位大哥帮帮我啊,我的系统是XP纯净版的

网友A(2012-08-02):
原始安装程序有问题。看提示不能调用Dblib.dll文件。最好从厂商处获取正确的安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