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0):
一台440V,1.5KW的台安N2的变频器用了一个星期多,就出现了旋转面板上电位器,无反应,只能通过增减键来修改频率值,为什么?
修改控制指令方式,按ENT出现ERR2,不知是什么原因?
换过面板,也没用,面板应该没问题!
有对台安变频器比较了解的,指点下!

网友A:
是有人设置了,并且锁了参数,你改不过来了,你把参数F004改成0000,F011改成1即可。

网友B:
修改控制指令方式,按ENT出现ERR2    说明不给你保存啊,保存错误,这个是需要密码的 兄弟,不然 没有办法的
刚开始可以电位器调速,后来就不行了,看看电位器还是好的不?接线有没有接触不好呢

网友C:
我赞同1楼的意见,鄙人是最了解《台安系列变频器》的使用者,去按一楼的办吧!祝福你马到功成。

网友D:
频率经常变的,最好外接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