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停电

楼主(2012-06-20):
今天中午厂里突然全部停电了  到高压房一看是变压器后全部跳闸 然后高压柜上显示缺一相 但是实际上并不缺相然后逐次把空开全部合上  正常运行  只是高压柜上显示还是缺一相  就没理他  可是过了一会回来 高压柜显示又正常了  我是搞低压的  没怎么做过高压  求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什么显示高压却一相。

网友B:
请楼主在说详细一点,以便于分析,貌似综保仪误动作导致。

网友C:
指针表还是数显表,

网友D:
报警要确认后正常后复位

网友E:
嗯,显示缺一相是什么情况,是指示灯显示、电压表指示,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F:
什么牌子的高压柜?

网友G:
是什么装置显示缺一相

网友H:
楼主应该详细的再说一下!

网友I:
是综保装置上显示?还是电压互感器上的电压表?这要看现场情况分析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嗯,显示缺一相是什么情况,是指示灯显示、电压表指示,还是其他方式。

楼主说了  观察的没说检查(没测量)  缺相(配电柜有3个指示灯)  分别是3火线配N线

说的不对美女补充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今天中午厂里突然全部停电了  到高压房一看是变压器后全部跳闸 然后高压柜上显示缺一相 但是实际上并不缺相然后逐次把空开全部合上  正常运行  只是高压柜上显示还是缺一相  就没理他  可是过了一会回来 高压柜显示又正常了  我是搞低压的  没怎么做过高压  求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我是搞低压的  没怎么做过高压  求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36V以下        在你心目中高压是多少V呢    低压是多少啊

网友K:
继保误动作。

网友E:
楼主说的高压,有可能是10kV的。

网友L:
高压指示灯接触不好吧

网友M:
他说的缺相应该是综合微机保护装置上面提示的缺相,因为只有这个检测到缺相才会导致跳闸,然后后来说实际上并不缺相很可能是观察到指示灯上面显示的不缺相吧?

楼主:
说的不错
就是这个装置  后来问了打电话 问了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