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我们有两台罗茨风,一用一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隔24小时切换一次,22KW/台。变频器仅用于控制风机转速,一台变频器控制这两台风机,有一个转换旋钮开关。使用环境是在室内。
请问各位达人:我们这种情况选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比较好呢,第一要质量可靠故障率低,第二要售后及时,第三要价格适中。请推荐几个牌子。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品牌:《ABB》;《丹佛斯》;《富士》2);《三恳》;《台达》;《台安》;《三碁》;《德力西》;《三菱》;《麦格米特》等。最好楼主选择变频器时要大一个功率等级。鄙人在组装系统时就是按这个原则考虑。

网友B:
呵呵;上面的品牌好的与差的相差太远了;;

网友C:
国产里面选前几位的或者高端的。

网友D:
注意,罗茨风机不是变转矩负载,是恒转矩负载特性。要选择连续工作电流的变频器容量。不要仅考虑风机的功率选型。也就是说按照实际使用的电流,且连续工作制来选择变频器。

网友E:
我们的是台达的,感觉很好,一直没有坏过。

网友F:
我们一直用丹佛斯,挺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品牌:《ABB》;《丹佛斯》;《富士》2);《三恳》;《台达》;《台安》;《三碁》;《德力西》;《三菱》;《麦格米特》等。最好楼主选择变频器时要大一个功率等级。鄙人在组装系统时就是按这个原则考虑。
请问为什么不考虑西门子和施耐德的变频器呢?

网友H:
不知道选什么品牌了,但是不管你选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要注意选择 泵类 风机类变频器

网友I:
国产品牌差异不是很大了.同质比较严重.考虑采购大厂家的比较放心.

网友J:
工矿要求的 工艺不高   使用国产变频器
比如汇川变频器
如有需求和我联系

网友K(2013-05-30):
可以了解一下普传变频器,如感兴趣询qq245663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