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传感器是用来完成检测任务的,整个任务需要用到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互相组合起来运用才能达到最终的检测成果,而传感器的测量方法也有多种,一般有直接测量、组合测量和间接测量,在整个检测过程中也需要根据不同测量方法的特点来选择哪种测量方法的使用:
   直接测量
   直接测量就是在使用传感器仪表进行测量时,对仪表读数不需要经过任何运算,就能直接表示测量所需要的结果。比方说,用磁电式电流表测量电路的电流,用弹簧管式压力表测量锅炉的压力等这些都属于直接测量。
   直接测量的优点是测量过程简单而迅速,缺点是测量精度不容易做到很高,这种测量方法在工程上被广泛采用。
   组合测量
   在应用传感器仪表进行测量时,若被测物理量必须经过求解联立方程组,才能得到最后结果,则称这样的测量为组合测量。在进行组合测量时,一般需要改变测试条件,才能获得一组联立方程所需要的数据。
   组合测量是一种特殊的精密测量方法,操作手续较复杂,花费时间很长,一般适用于科学实验或特殊场合。
   间接测量
   在有些测量场合,被测量无法或不便于直接测量,这就要求在使用传感器进行测量时,首先对与被测物理量有确定函数关系的几个量进行测量,然后将测量值代入函数关系式,经过计算得到所需的结果,这种方法称为间接测量。
   间接测量比直接测量所需要测量的量要多,并且计算过程较为复杂,引起误差的因素也较多,但如果对误差进行分析并选择和确定优化的测量方法,在比较理想的条件下进行间接测量,测量结果的精度不一定低,有时还可得到较高的测量精度。间接测量一般用于不方便直接测量或者缺乏直接测量手段的场合。
   因此在一个完整的检测系统中我们需要把各种传感器与几种不同的测量方法结合使用,根据实际情况与要求选择相对应的测量方法。

网友A:
这些都是理论上的东西,还是要结合现场实际来进行测量比较好一些,结合现场实际来认真体会下还挺不错。